比较坑的N4030 ——点击收获经验

楼主(2017-04-04):
型号:DELL N4030
问题:大短路

拆出来 一看 尼玛 好坑 被上家修过    cpu供电短路  cpu 可能就是坏了 cpu芯片坏    公共点45欧姆阻止   。。 烧鸡公共点 南桥发烫 南桥坏。。

由于 测试不了cpu是好是坏 不确定 我感觉肯定坏了。、 报价修主板 换南桥 280  cpu另说   客户立马同意了 (估计上家把客户坑惨了)

好维修开始总线桥供电 1.05短路 拆桥 换cpu供电芯片  换桥供电上管     最后把南桥取下来 加电测试 3v5v 已经有了  3v5v没毛病这次。  好那就上南桥 加电 放上 cpu     2.80 大电流 cpu烫到手 。 吭  。  然后自己找 个cpu放上去 亮机了  装好开机 不亮  去掉一个内存亮了 在此开机不亮 我都蒙b了    算是时亮时不亮吧 。  最后 这个机子 让我 琢磨一下午 最后 换了个cpu解决 原来是 这机器不兼容 此cpu。。。。

到此修好。。。。。。。。。。。。。。。。下班了  同志们 加个分呗!

网友:
这么多的东西啊!快捷至上。

网友:
CPU也坏了啊

网友:
二修就是个坑啊

网友:
二修的机器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报价挺乐观的。

网友:
4030换桥换U客户也要修哇 一般我遇到这种基本都不得修了

网友:
东西没少换啊收多少钱

网友:
二修机是不太好修的

网友:
那个上家真坏

网友:
上家是没技术的坑货吧

网友:
这个价给他换主板都差不多了

网友:
二修能修好就不错了,修的很惨烈啊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哦,

网友:
要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
这客户真爽快,想这样的基本都是一报价就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