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新版驱动助理[万能驱动7]如何删除广告!

楼主(2017-04-04):
   此版本验证的是安装包名字非以前判断路径的。

解决方案, [ 记下2个安装包名字然后删除安装包,新建2个1kb压缩包文件名换成它的安装包名字即可。]

-有帮助加个分吧

补充内容 (2017-4-5 17:02):
此方式只适用130.3版本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boJUdor

补充内容 (2017-4-5 17:50):操作方法图片在六楼
130.3&303.2 版本的 下载这个:http://dwz.cn/5H6TvL   驱动下载地址:http://dwz.cn/5H6VfE

网友A:
不行,不能打开

网友B:
没有图文并茂,真的看不懂,上传几个操作图片让看帖子的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能打开

本来就是删除广告,没叫你打开使用。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步骤补充:

去广告图文教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TP:第四步过后,驱动软件安装驱动的时候就不会强制安装捆绑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文并茂,真的看不懂,上传几个操作图片让看帖子的更明白,

你编辑下,下面图文

网友D:
按上面的方法测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上面的方法测试了,不行。
你下载的设计
EasyDrv7_7.17.303.2_Beta
版本的么?

网友:
这个好!以后用得上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编辑下,下面图文

已经在帖子里提示啦,提示他们看操作方法在六楼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和版本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下载楼主网盘里的版本

网友E:
最新版本就不行了 已经加了md5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新版本就不行了 已经加了md5验证

可以得,照样无视掉

网友:
希望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得,照样无视掉

怎样无视呢?和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303.2  实测不行

网友:
低版本的应该是可以的,高版本的应该都已经加密啦,所以不行

网友: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吧

网友:
魔高一尺,道高一仗

网友F:
楼主,最新版万能驱动改了没有用
バ幸福De右岸
新版本的万能驱动助理都是加密了,改不了了
详情

网友:
去年的版本直接干掉安装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新版万能驱动改了没有用
新版本的万能驱动助理都是加密了,改不了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2017-05-05):
把图片补上去这个帖子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