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第一次遇到,新手求指教, 海康萤石手机上查看监控有画面,但是无录像记录

楼主(2017-04-04):
第一次遇到,新手求指教, 海康萤石手机上查看监控有画面,但是调取录像记录显示没有,

是这样的,客户家里用的是 2个监控头,和 一个海康录像机,都连接到路由器上,客户家里自己装修,不小心给路由器设备断过了电,
我给他重新用手机上萤石云登录账号密码,扫描了2个监控头的二维码,重新添加好了2个监控头,手机上也看到了2个监控头的实时图像,但是就是无法查看录像记录,连当天的录像记录都没有看到,也无法调取, 这是哪里的故障,求大师傅们指导下

是不是海康录像机上要设置录像存储之类的?  还有这个海康录像机是其他人安装的,连登录密码 都没留,也登录不了海康录像机,怎么个处理法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登录账号,或者登录的账号权限不够,用Administrator或者自己创建的管理员账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登录账号,或者登录的账号权限不够,用Administrator或者自己创建的管理员账号试试。

账号是 ADMIN  ,密码不知道, 用海康默认密码12345  也不对,现在还得重置硬盘录像机

网友:
你理解错了,我跟你说录像存在录像机里的硬盘上面,你加的是头子,不是录像机,怎么能看录像呢?肯定不行啊,你想看录像就得加录像机

网友:
把录像机加到萤石云里面,头子可以不加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扫录像机背面的码,我们添加都是这样的,不要去扫摄像头的,又或者录像机上根本就没帮人家录像(这个我是有见到过的,装了一年的头了,根本就没录像,客户也不懂这个,以为能看到实时视频就可以了)

网友:
头子没录像就对了,因为它不是带TF卡的摄像头要添加录像机的

网友:
2016年7月以后的录像机默认密码并不是12345了,包括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