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三修之桥摔掉点点

楼主(2017-04-04):
          早上接到一台同行的三星Q470C,这款机在当年的配置还算不错,I3-2370M  HM76芯片组  NVIDIA GT630M 2G可切换独显   还标配了JBL喇叭。配置和音效跟LENOVO Y470有得一拼,外壳做工精细!通电完全无反应待机也没有,左上角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看来是主板问题。                                                                                                    火速拆出主板来,居然是第三修的主板,为什么这么说呢,主板正反面扫了一遍,15年换过一次南桥,应该是修好给客户用了,这次坏后又给另一家修,这次倒好,无待机的问题,同行把全板大部分的PWM电路都给搞了一遍,CPU那块也没放过。想想可能是块难啃的骨头。难啃也要慢慢啃。今年的生意不好做、、、、、
          机型:     Samsung Q470C
          版号:  BA41-01935A   XIDAN-14 REV 1.1
          南桥:  SLJ8E=BD82HM76(处理器是I3二代所以我更换成了SLJ4P=BD82HM65)

        这款板子找了下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但可以参照Q470的PDF来修,绝大数是一样的。全板各单元电路,公共点打了一遍对地值未发现异常,那就先从待机入手,待机TPS51125,这个芯片再熟悉不过了,16pin Vin--19V正常也说明隔离已顺利通过   3pin VREF基准电压2.0V正常, 8脚 17脚  Vreg3 Vreg5线性待机都没有,这里的线性要产生,不光是主供电19V ,基准2V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第13pin EN0只有它正常发出才会出线性(实测为0V),线性有了,第1 6 EN1 EN2再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才去开启 3 5V待机电压。现在重点就是找出为什么第13PIN没有EN0开启信号  ,是被拉低还是根本没有发出,实测此脚对地735算是正常吧,按照Q470图纸里的参数,这个开启电压应该在3-5V 左右。且此开启信号还受THM3_STP#温控芯片控制。来自于温控芯片EMC2112-BP-TR 第8脚,首先排除51125自身原因,更换后依旧,通过点位图找到温控芯片U504 EMC2112,现在还剩下芯片本身和与第8脚相连的代号C512电容,(实际是C533),找到电容我便笑了,只见那电容安静的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脚发黑,另一脚正常。看来它的嫌疑最大,一铬铁下去戳掉它。再次通电有待机电流了,但左上角的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按开关无反应,这是啥情况 ,再看了看主板EC位置,BIOS芯片也动过,为了保险起见,用自己的确定OK的程序写上去,再次通电指示灯不再闪烁,按开关电流上去了但上到0.4左右停下了,看来还有问题,无意中手按到南桥附近电流上去了,1.1左右有跳变,接屏直接亮机。15年刚换的南桥又坏了??后面反复试了几次,只要手按住南桥电流就会上去,问题基本确定就跟同行报价了,同意了就开干,刚好手上有现成的HM65代换上去,南桥不良基本都是直接更换比较稳定!
之前换过南桥基本都是有铅很好就拆下来,可就在芯片下来那一刻蒙了,掉点了,而且还不少,目测起码有15个点左右,这啥情况 ,换过芯片,温度刚好,又没黑胶而且是有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掉Pin的,成千上万的板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只有一种可能摔坏的,由于是同行拿来的,所以机器到底怎么坏的同行也不清楚,找出绿油,紫光灯补吧,反正闲着没事。看了下除去空点,要补9个焊点,补就补吧。半小时连补带烤再上BGA,一切都很顺利。裸板测试电流蹭蹭的上去了,直奔亮机的节奏,装机收工。在论坛里看了好多找BIOS下了刷上灯闪的问题,所以把我这个确认OK的程序上传给大家,核对版号,版本号无误再刷,注意Q470与Q470C是不一样的,不能通用!!最后附上几张维修过程的图片和点位图,喜欢的朋友动动你的手指头帮忙加分呀!!

网友:
点位图 (含看图软件CAD格式) BIOS程序在二楼,大家核对版号及型号再下载使用,以免有误!!!版号 :Samsung Q470C    BA41-01935A   XIDAN-14 REV 1.1 DIS独显

Q470C_XIDAN14 BA92-10429B BA41-01935A点位.rar

930.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samsung Q470C板号BA41-01935A BIOS.rar

2.41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你这是来灌水赚分的还是看帖的呢

网友C:
桥焊盘掉点了,有点位图还好,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焊盘掉点了,有点位图还好,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这三星的点位图不太会用,只能借助它找个大概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焊盘掉点了,有点位图还好,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感谢

网友D:
这桥补点可是真不好整了,佩服楼主耐心,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桥补点可是真不好整了,佩服楼主耐心,厉害了

是啊,0.35的球,焊点很小的,关键还是在一块,凑得很紧

网友E:
掉点的搞死人呀, 多收点银子才划得来

网友F:
不飞不行啊!都是重要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yvhai2010 -1 灌水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点的搞死人呀, 多收点银子才划得来

再过两年搞这问题得戴老花镜 了,呵呵,很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飞不行啊!都是重要的数据线

不是看在报好价格给同几行的份上和毛爷爷的份上,才不去弄它了

网友G:
楼主手机啥型号拍的真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手机啥型号拍的真清楚

这个照片我还用画图软件缩小了,不然太大上传不了呢,APPLE 5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照片我还用画图软件缩小了,不然太大上传不了呢,APPLE 5S

话说这5S居然还涨价了,不得不说APPLE的东西保值

网友H:
下次三星3代CPU以前的机种 点位和BIOS可以找我    ,

网友I:
就凭你跑的这么多电路   发上来   必须加分

网友:
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J:
讨厌修摔过的机器,话说这个报了多少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讨厌修摔过的机器,话说这个报了多少小钱?

同行的报不了多少钱,就一个换桥的钱BDO

网友K:
楼主,可以讲下 桥补点的操作技巧和手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讲下 桥补点的操作技巧和手法吗?

我是用的吸锡带里的细铜线来补点,比较细容易打成小圆圈,操作方法建议是先把靠近焊点的细铜铂用小刀刮1MM左右,上锡再将上好锡的细铜线焊上打绿漆固定并紫光灯固化(如果掉点处比较密集,先不要急着打圈,等绿漆固化好后再打圈,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打好圈的地方被可能多涂上去的多余绿漆遮住,又要等它干后再用刀刮开,铜线本身比较细小刀再一刮就很容易断了,所以。。。。。最后所有点固定好后要记得测试是否接触好,一般是对地打值,有值就对当然也有对地没有无穷大的有用点,这个就要测你飞的线跟铜铂间是否接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凭你跑的这么多电路   发上来   必须加分

感谢你的大力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下次三星3代CPU以前的机种 点位和BIOS可以找我    ,

这块板子你有图吗,有的话上传上来补全它,我找了好久都没有

网友L:
掉的大部分的空点是不是,,,这么多又挨着 不好补呀..看到都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掉的大部分的空点是不是,,,这么多又挨着 不好补呀..看到都蛋痛

空中带非空呀,一看傻眼了,又靠得很近,0.35的焊点,小且密

网友:
3星板比较容昜变形

网友:
这种机器那么多地方动过了的,遇到真不想修了,主要是报不起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你有图吗,有的话上传上来补全它,我找了好久都没有

这个XIDAN的图纸我得打不开,近几年的都加密了 ,点位图或者BIOS基本都有 尤其是16年前的

网友:
机器估计是摔的

网友:
这估计我是修不好打额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吸锡带里的细铜线来补点,比较细容易打成小圆圈,操作方法建议是先把靠近焊点的细铜铂用小刀刮1M ...

问题是 有的焊点看不到细铜铂,好像是个过孔来的,那种的从哪里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XIDAN的图纸我得打不开,近几年的都加密了 ,点位图或者BIOS基本都有 尤其是16年前的

嗯,下次找不着的的那就麻烦你了,你不会是三星售后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问题是 有的焊点看不到细铜铂,好像是个过孔来的,那种的从哪里接线?

这个可以借助点位图或者是镊子法,就是用镊子刚好比过去另一边一般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过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来灌水赚分的还是看帖的呢

不是给你分了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嗯,下次找不着的的那就麻烦你了,你不会是三星售后的吧

不是,但是有一些点位和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你分了么。

不好意思,可能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但是有一些点位和BIOS

好的,加个好友吧QQ 348917653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很强,手艺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借助点位图或者是镊子法,就是用镊子刚好比过去另一边一般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过孔

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看错了,

感谢 你的分享。

网友:
现在的我修修电路还可以,补点都退化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故障我就不想修了,LZ辛苦

网友:
补点高手啊  半小时补9个

网友M:
这么好运气 掉了这么多点都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这么好运气 掉了这么多点都空点

9个点都要飞线呢,还都空点,搞死人的

网友:
手工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个点都要飞线呢,还都空点,搞死人的

那确实不容易 我要看到掉这么多点就不搞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