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过logo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4):
acer 4738 掉电通病 有时候开机亮就掉电有时候用上一个小时2个小时掉电
维修流程:1.  刷bios 无果 2 加焊显卡好像好用了点  过几天 还是会掉  3 换3 5v 滤波电容直接各上2个330钽电容 不再掉电 各种好用 。

网友:
意思就是  3 5v 电压不稳了,。,。这个有示波器  就好了,。,。

网友:
3V 5V 带不动负载?不过宏基待机算是通病了。各种滤波不良

网友:
属于 相对多出的故障点位置 下次遇到可以优先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