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暗屏,有显示无背光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7-04-04):
由于板子已经修好发货出去,这里暂无截图,请多体谅
拿到板子,量无短路,上CPU,内存,接电源显示器,开机,看到显示器灯有量,仔细看,暗屏有字显示(显示器是好的),很明显是显示部分的问题,这个板是老板子,双桥集显在北桥,那么都显示了为什么还暗屏了,对这块不是很熟,量吧, 上图,打开图纸看这个古老的板子竟然有三种显示接口,DVO给到的是DVI接口,LVDS是内屏(接收银机上的那个小屏幕),DAC==>VGA就外接显示了(这个其实没多大用了),没办法,一点故障有问题就必须修好了才能出货,RGB三基色量有波形,这个只会导致偏色pass,HSYNC,VSYNC水平垂直信号,这两个有3.3v,这个有问题显示区域会宽窄不正常,DDCACLK  ,DDCADATA 这两个有波形,有问题的话不会显示,pass。信号都查光了,那为什么呢,工程师说这个没什么,就这几个信号,仔细检查了下还有一个信号REFSET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看图纸是连到一个电阻接地的,来个图 开始以为它接地没什么用,最后查光了,就量了一下这个电阻。哎,这个电阻怎么没阻值呢,图纸写的137,拆下来量,无穷大,这个不对,怎么用的新料会有一个坏的,不管了,换掉,居然亮了,我的天,一个板子修了半天,汗~~~,谁说电阻不会坏的。最后附上整个图纸,虽然图纸很老,但是做的很详细很经典,这款板子做了十多年都没怎么改它

网友:
对了最后查了一下那个电阻的作用, REFSET       I       Resistor Set(电阻设置)
       n 这个信号将会连接一颗电阻到地,主要用于内部颜色调色板DAC。这颗电阻的阻值一般为169奥姆,精度为1%。

怪不得这个还是给内部调色板的,具体怎么工作的,那就搞不懂了,总之要有这个了

网友:
修板很累,很多时候没空来得及整理,偶然有空想起来这个,发出来大家看下,能搞个精华吗,算是用心了吧,后面继续努力,提高技术,那些不触发,短路换个桥的我就不发了,有意思的大家发出来交流下

网友:
不了解内部电路时确实搞不通该电阻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