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开机0.4A不显示

楼主(2017-04-04):
接同行一个海尔T6的机子,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4~0.5A,感觉应该是供电没出全,拆机测量CPU供电没出,这板子和神舟K480同款,CPU后面用的是NEC电容,大家都知道的,改电容基本都会好。过程省略,改完后试机电流1.1A应该可以亮了,接屏正常亮机,发两张装好后的图,改电容时没拍照

网友A:
NEC电容导致掉电的多,直接无供电的少见。

网友B:
我见过有人用6个钽电容的,真实在

网友:
这个大电容的看见就想干它一下  欠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电容导致掉电的多,直接无供电的少见。

我见过NEC引起蓝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有人用6个钽电容的,真实在

我有点找不够了,就装四个,一般四个也就够 了

网友:
NEC的问题  移动到笔记本维修版块了

网友:
刚修了个东芝L525,也是NEC大电容,开机0.9左右不亮,改了6个330电容 还不亮,最好加焊显卡搞定。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这种老机器采用这种NEC电容多

网友:
老通病了,运气好啊,我就没碰过这问题。

网友:
哈哈,好方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