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翻船啦,友谊的小船,神舟雷神

楼主(2017-04-04):
客户玩着玩着就啪关机了,拆开所有供电都有就显卡供电不出,,按开机后过一会风扇狂赚,然后三个指示灯闪烁。。换了显卡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不行,于是就直接淘宝交换主板了,,,结果交换回来一样症状。。。于是果断是cpu坏了,,,到此结束,板号_战神K650D 6-71-W65S0-D02

网友:
这个也可以有

网友:
我还以为烧了显卡。。。因为那三个灯闪是认不到显卡听说

网友A:
你咋不先换CPU呢,白换板了吧!让别人见到鱼了

网友:
这种贴子 不要发在技术版块  谢谢  帮你移到维修间故事   下次不是技术贴不要发在技术版块了

网友B:
楼主也太懒了,连换个u都不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咋不先换CPU呢,白换板了吧!让别人见到鱼了

没有4带的cpu可以试我一直都怀疑显卡,,,没考虑到是cpu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4带的cpu可以试我一直都怀疑显卡,,,没考虑到是cpu坏了。

楼主问一下何型号的CPU?

网友E:
是四代的U吧    下次先排除先U

网友:
这台机以前两天刚刚修到。。不触发,更换南桥OK

网友F:
CPU问题引起这现象的,这是坛里的第一例吧。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认真的

网友:
呵呵  这次玩大了吧   神舟的拿起来就是I5  I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太懒了,连换个u都不想动

四代U,不好找啊,这个本不是板载的U ,上几天遇到一个,还没有出保,售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问题引起这现象的,这是坛里的第一例吧。

我就修过,修好主板CPU也坏了。

网友:
看来这种4代的u还是要备一个测机用,否则真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一下何型号的CPU?

i5-4200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四代的U吧    下次先排除先U

主要是刚入行没有备4代的u,更主要的还是小白,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破主板经常修到,都是pch短路的。。。整个主板都是固态电容,所谓的蓝天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