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板号MS-AC711开机后屏一闪自动关机

楼主(2017-04-04):
同行送来一个海尔的一体机,情况是开机后就在屏要显时自动掉电,拆开后发现不接背光升压板可以开起来,但屏有变化,应该是没正常显图,过一会儿会掉电,最初以为是背光升压板坏了,找了个通用的LED套件接上和接它自带的升压板情况一样,测量发现原来12V的背光供电只有8.7V,找到图纸,产生12V电压的是一个1587的芯片,换掉U33的FB脚的分压电阻

,可电压还是不娈,现在没办法了,手里也没有能换的芯片,据图纸看,此芯片开启受控于第7脚,现在分压电阻都换了还是电压偏低,没办法了,请高人指点 一 二 !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短路呢,如果换了IC还是输出偏低考虑下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例如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后级不短换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级不短换芯片

后级短路的话这个电压应该不会有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短路呢,如果换了IC还是输出偏低考虑下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例如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

你说的这个我还没查,一会看一下 ,能听到主板有啸叫,但不知道在哪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短路的话这个电压应该不会有了吧

微短会拉低的,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吗,只能换芯片看下

网友D:
怎么没有受外部控制吗?第7脚不是开启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受外部控制吗?第7脚不是开启脚吗?

应该是开启脚,同开始我看它箭头向外的,以为是它发出的,后来查了一下去向,它是从别一个地方过来的电压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问题在那个16V的固态电容出问题了,换个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短路呢,如果换了IC还是输出偏低考虑下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例如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

多谢提示,机子已经修好,那个固态电容出问题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我还没查,一会看一下 ,能听到主板有啸叫,但不知道在哪响的

电感叫遇过几个都是滤波电容挂了,而且都大电容  电解电容那样的

网友:
原来是滤波电容导致输出偏低

网友:
最后居然是固态电容问题

网友:
淘宝买个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