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摸晶振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7-04-04):
首先RTC电路肯定要查查 跳冒没有了也会导致这个情况  不要一来就想着这个晶振有问题 南桥坏了  先查查RTC电路的工作条件 比如说RTCVCC和RTCRST#是否正常了 正常了在换晶振 谐振电容 谐振电阻 这里换的话最好一套都换了 最后在考虑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先易后难 类似问题最后才会考虑桥

网友:
换桥成本大啊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先把简单的搞一下,最后才搞桥的

网友A:
摸晶振好了其实就是手动给了晶振一个复位,

网友:
摸晶振好了 从易到难 电容 晶振 南桥

网友:
换 桥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因为现在人工贵   芯片假

网友:
RTCVCC和RTCRST#是否正常了 ,这个怎么判断这两个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晶振好了其实就是手动给了晶振一个复位,

神了,晶振还需要复位?

网友(2017-05-04):
修到这个程度,没有300块就不值了

网友:
电池座容易氧化,导致VCCRTC不能正常。不过触摸晶振开机,往往是桥换点受潮引起的故障,一般测量跳线帽电压正常之后,换晶振,换谐振电容、电阻,最后条件成熟重植锡球。

网友:
打下晶振的对地阻值再动手吧

网友:
rc震荡简单。

网友:
现在台式机 该修

网友:
都在修h61以上 了吧 这种问题少了

网友:
说的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