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8-T不开机

楼主(2017-04-04):
收到一张主板华硕N68-T,主板不开机,测试IO72脚无翘变电压,76脚也没有,供电正常,那位大师帮我解决一下吧!谢了!!!

网友:
这种你直接排除法啊,看是IO的原因,还是中间断线引起的。还有你发错版块了啊。

网友:
这是维修贴?

网友:
能不能不要打错别字呢

网友:
查图纸看下吧

网友:
有图纸发一下

网友:
故障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