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我手机我是小白 实地维修故障板

楼主(2017-04-04):
直奔主体
板子是 徐老师给的 拿到板子 老徐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修不好  我干你 )

拿到板子 我就目测看了下进水
先拍个照 给他洗刷刷

侥幸心的理来  是不是 好了  上电 漏电

这怎么修呢 呵呵 刚好徐老师对我们这边走
我就问老师 我这有时可以触发  有时他自动触发 老师 说测开机电压 有1.76V  老师还说测量了几个地方 不行换电源芯片
与是我按老师方法做了最后 换电源芯片

一看电源电源芯片里有点杂 难怪
电源取下来了 是不是要保证好的芯片尼 我就到我的小6 ID板拆了个电源芯片
做上去了 上电   电流定住 我掏出我双刀一个一个的测了下CPU供电 正常呀 不应该呀  接着测复位没有 0V
接着 我掏出我双刀  打复位 凤鸣档 响尼 ,打开点位一看 没去几个地方 心想好搞 一个一个拆  就剩下CPU没拆了 这怎么修 还要修吗  ??

我就和徐老师说 我这CPU 挂了 老师说 你把CPU 拆下打下他看看 坏没坏  我就按老师说的做 拆下CPU 打了CPu复位脚 值很小 我就想拆都拆下来 做上去试试看 你们猜 ?结果

结果 ,结果 还是老样子 没变

我又跑去和老师说我这板子 CPU确定是坏的 我拆下 上电测了 复位 有1.76V
徐老师 说那你拆你的ID板子 CPU做上去  刷机看看 能亮  就算你过
又干CPU呀 别人都说
开始 干 快一个下午过去了

我也装好了CPU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你

网友A:
拿着机器去找老徐   让他看看是不是cpu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着机器去找老徐   让他看看是不是cpu坏

大神向你借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向你借点分

分以加  不用还了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是CPU短路了,同样情况。

网友:
赞个手工练了多久?

网友C:
是CPU短路把复位给拉低啦,手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短路把复位给拉低啦,手工不错

谢谢版主 夸奖

网友:
实地就是牛啊

网友D:
修不好我干你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不好我干你  哈哈哈哈

大神给点分呗

网友:
实地就是这样的,深有体会,严师出高徒。

网友E:
你这U翘得有点漏铜啦。温度高点或者时间再就长一点再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U翘得有点漏铜啦。温度高点或者时间再就长一点再翘。

大神 借点分呗

网友:
修的不错,你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

网友:
加过了你没看到吗

网友:
已经加分。能来回的干cpu就不怕别的了。手工多练。有好老师指导就是好

网友:
不错哦。。。什么时候我干CPU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