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b花屏维修ok

楼主(2017-04-04):
本机客户反应,时而花屏和开机不显示,外接hdmi失灵。这是个独显,南北桥和cpu集成芯片。测电压一切正常。换显卡,故障依旧!?测32.768,波型正常,测时钟波型不稳定,锁定大芯片故障,仔细观察测试。大芯片附近排容个别异常阻值,更换以后有改变,还没达到正常状态!加焊大芯片!再开机,OK!新手不会发图片,各位大神不要笑话!

网友:
是CPU下面进液导致阻值异常把

网友:
有图就好了,思路很清晰啊,但是这种桥貌似加了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