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桥电压力锅,显示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7-04-04):
松桥电压力锅,插电能显示,按开关无反应,淘宝找不到这种按键板,请论坛朋友帮助......

网友:
这个怎么发到笔记本栏目来了。

把板上所有按键换了再说,按键的可能性90%

网友A:
没办法了,才来请帮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了,才来请帮忙的

图片上看到按键锈了,先换按键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看到按键锈了,先换按键试。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C:
上面总共就俩芯片,直接买芯片换啊

网友D:
建议测量一下开关键有没有坏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面总共就俩芯片,直接买芯片换啊

单片机是有程序的,不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是有程序的,不能直接换,

哦,看来上来还是有收获

网友F:
换按键好了没有呢?

网友:
我还没有买回安键呢

网友:
看看芯片有没有虚焊  在把所有的开关换了

网友:
总共就两个芯片

网友:
这种压力锅常见问题为 1.微动开关易坏;2.电源部分,如电容...

网友G:
建议楼主上传电源部分图片,不知是变压器的还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是有程序的,不能直接换,

可以用编程器刷写程序,论坛要是找不到程序可以到淘宝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编程器刷写程序,论坛要是找不到程序可以到淘宝看看,

单片机的编程器 要另外购买
就算你有编程器  没有程序还是一样
这个冷门的牌子去哪里找程序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开关电压、看按开关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H:
大哥不要乱发啊,压力锅怎么发到笔记本维修区来了

网友:
换开关,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不要乱发啊,压力锅怎么发到笔记本维修区来了

互相学习。。。。

网友A:
可以了,搞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测量一下开关键有没有坏先

谢谢: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按键好了没有呢?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上传电源部分图片,不知是变压器的还是阻容降压的..........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看有没有按键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编程器 要另外购买
就算你有编程器  没有程序还是一样
这个冷门的牌子去哪里找程序

看了下淘宝,商家卖的芯片都是写好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淘宝,商家卖的芯片都是写好程序的

我说的是他这个没有听说过的牌子冷门,到哪里去找数据?
大品牌我知道淘宝可以买的到

网友:
我的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搞好了分享一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