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专业的手机维修要多少投入?

楼主(2017-04-04):
手机小白问一下,搞手机维修可以达到换芯片修信号的水准,工具设备方面大概要投入多少?

网友:
这个没细算过  不过比修电脑投的多

网友:
压屏机      5000-7000
热风枪         300-500
电洛铁          300左右
直流电源       300左右
各种螺丝刀,镊子,手术刀,锡泥,置锡板,主板模板,显微镜,小东西太多,

正常的话工具一万差不多,主要是技术好,房租根据当地价格,顺利的话3-5万能收拾出一个店面。

网友:
加房租8万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工具的话需要1.5万到2万,再搞一些料板,芯片,还有屏幕,等常用配件,再加上房租估计一共最少也要6万吧

网友A:
工具上面有个烙铁和风枪就行。关键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上面有个烙铁和风枪就行。关键是技术

常用的配件需要备的,最好在上一套压屏设备

网友:
得要1万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