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M打印机报B0601错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4-0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hp1005M的打印机,一看报B0601错误,恢复出厂设置无法操作,因为按键全都失灵,判断问题出在主板的程序(固件)上,换主板淘宝上很贵,客户不得修,后面在以前的坏主板上找到了主芯片,换上去就OK了,于是把好的程序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刷到原装主板的芯片上,开机也是好的,报价收钱,下面的程序是好芯片里读出来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用去换主板,换主板价格高了,客户是不会修的,直接刷机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版主帮我删了,我把帖子的分搞错了,版主帮忙删了,谢谢

网友A:
已经帮你把悬赏移除啦,下次发帖,不要点击悬赏就可以啦

网友A:
如果是遇到一样的故障可以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我搜索了一下全称应该是HP LaserJet M1005 MF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遇到一样的故障可以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一下

包好
按照我的修

网友:
好的,感谢把故障的解决方法分享到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帮你把悬赏移除啦,下次发帖,不要点击悬赏就可以啦

哈哈,,,,,这个编程器是不是和主板编程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编程器是不是和主板编程器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哦,没有听过有人说还有打印机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哦,没有听过有人说还有打印机编程器

恩,按逻辑是不应该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帮你把悬赏移除啦,下次发帖,不要点击悬赏就可以啦

版主 急救 这个帖子不是我发的 我从来没发过这个帖子 版主是不是我的号被盗了  能帮我看看是谁在登录我的吗 这个百分百不是我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急救 这个帖子不是我发的 我从来没发过这个帖子 版主是不是我的号被盗了  能帮我看看是谁在登录我的 ...

你的问题去http://www.chinafix.com/forum-9-1.html这里发帖提问一下,会有专门的人处理,我没有这个权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