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电路图里的TRISTAR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4-04):
翻译软件是三星旅行车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信号  不过三星旅行车 太不靠谱了

网友A:
TRISTAR:尾插附件

网友:
tristar
n. 三星牌旅行车,词典翻译

网友B:
还是我自己回答吧,TRISTAR在6S的电路图里就指USB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ISTAR:尾插附件

TRISTAR与尾插的关系就是,PP5V0_USB通过一个P沟道MOS管接到TRISTAR作为过压检测,尾插中还有个数据线插入信号也是到TRIST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自己回答吧,TRISTAR在6S的电路图里就指USB控制器

哦,知道了上是不是它连接到usb控制芯片里呢

网友C:
上过远程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过远程的都知道

俺没有上过远程不过应该是usb控制器吧

网友C:
tristar的确是指usb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istar的确是指usb管理

应该是用作与一个保护性质  指USB附件管理吧

网友(2017-06-05):
尾插 部分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