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4-05):
今天接修一台索尼笔记本,型号是VGN-FE15C,故障是系统下键盘不能用,但是进bios就能用,一进系统就不能用!开始怀疑是系统问题,但试着重装了两次系统故障依旧。接着打开电路图,测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没有断路,并且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查bios的各工作电压都正常,最后重刷了bios数据,故障排除,键盘能用了!

网友:
技术了得哟

网友A:
进PE管用,进系统不行。刷BIOS好。少见

网友:
要刷ECBIOS,上次遇到个联想的E420也是一样的,最后刷EC BIOS解决

网友:
sony碰到键盘好修的还好 难修的几天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管用,进系统不行。刷BIOS好。少见

这种问题在ASUS上面常见到,刷BIOS搞定

网友:
可以给出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便于他人下载

网友:
楼主刷的是EC  BIOS吗,要是BIOS不是挂在EC下面是不是就该换EC了?

网友:
我遇见的是bios都不能用   刷了才好。没有遇到你这样情况,学习了

网友:
碰过EC  BIOS程序导致

网友:
我今天一台G50-80的进系统键盘就不能用,在pe和bios里面就可以,键盘和接口无断线,刷了2个bios都一样,ec还是联想8586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