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修DELL 5525进水不开机和KB9012刷写一例

楼主(2017-04-05):
机器型号: DELL 5525
板号:LA_8251P
芯片组:AMD芯片组
故障现象:进水不触发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时,已经被同事把进水区域处理干净了,现在是按开关没反应,待机0.002,没3/5V, 同事说待机芯片已经更换过了,先来看下进水区域,主要是在EC部位和3/5V上下管,看图(同事有拍照!):

看这待机电流有点小,于是查待机芯片RT8205的主要条件,16脚VIN:19.4V正常,8脚线性3.3V正常,17脚线性5V正常,1脚和6脚PWM开启0V不正常(但是万用表去量的时候是从0V一直上升到1.2V的,而且电流会有变化),于是去追PWM开启,来到了这里:

根据电路分析PQ200的2脚和5脚要为低,PQ200才会截止,PWM的开启不被拉低而悬空,由芯片内部上拉为1.1V左右的电压,PWM正式开始工作。实测PQ200的2脚和5脚为5V的高电平,开启被拉低了,直接把PQ200取掉,还是一样没3/5V , 那就继续查吧,PQ201的B级为低,导致了VL直接上拉了,实物中PR216和PR217是没装的,PR215是直连的,测PR213的1脚为0V, 这里肯定不对,顺藤摸瓜,追查EC_ON_35V的来源,是由EC_ON过来的,也为低,再追查EC_ON的来源

EC_ON是由EC的112脚发出的,EC什么时候才会发出这个信号来开启PWM呢?根据时序是EC得到了待机供电,时钟,复位,读取程序配置了脚位,、检测到适配器,LID#为高后,就会发出EC_ON, 那就先从EC的待机开始跑,搜索AVCC , 到了EC的67脚+EC_AVCC,  这个电压是由+3VALW经过L45转换过来的,追查+3VALW是由+3VALWP过隔离点PJ203过来的,而+3VALWP就是PWM电感3.3V,

咦!这就奇怪了,EC都没有电它怎么去控制开启自己的电压呢?用饼哥的话说就是没吃饭怎么工作呢?在论坛上找了下也没有类似的案例,绕来绕去绕了好几圈,真是快疯掉了! 待机供电都没有怎么去开启PWM给自己供电呢!后来求助了下同学,一诘惊醒梦中人!终于助我找出了真相!

其实我们仔细看,111脚才是EC的第一个待机供电!由线性3V直连的!看来还是我太粗心大意了没有仔细看,量了下EC的111脚没电压,打通断,判断断线了,以为接上去就好了,结果接好后通电0.14,待机芯片超烫,断电量阻值很低,看来EC也挂了!图纸上是KB930, 但实物是KB9012 A3的,带程序,刚好上次买的剪板的9012还没用完,于是换上去碰碰运气,5分钟后,通电待机0.03感觉有点高啊,量了下3/5V , 耶!有戏了!顺便按了下开关电流上去了,还有跳变,看样子是该亮机了!接屏,果然现出了DELL的LOGO, 以为就这样好了!!!NO, 进系统测试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按开关强制关机也关不了,键盘也有进水,换了一个键盘还是一样!这下确定怀疑是EC程序不通用了,看来只能刷EC程序了,这种EC内置了128K的闪存,用RT809F飞了五条线在键盘接口,怎么刷这个我就不详细解释了,论坛上都有教程,注意要接好地,然后主板要通电给EC供电就可以了!

就这样刷写OK了!大家以后在维修中遇到了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有思路了!做技术的还是要经常学习的,不然就会跟不上新的特色!大晚上写个帖子真的不容易,在维修过程中有很多好的案例想分享给大家,但是白天要修机,晚上有空的时候才写写帖子,还要去户外运动下!真感觉时间不够用!今天清明大家还过得愉快吗?我可是修了一天的机器,觉得有所收获的就动动手指加点分支持下吧!期待更精彩的下一篇吧!

DELL 5525 LA-8251P 1.0 EC备份

网友:
EC刷程序,不错哦,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kb9012那么容易坏,真不太好。省点料,麻烦多了。

网友A:
果真是EC这边的问题啊  9012 刷起来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真是EC这边的问题啊  9012 刷起来好麻烦

9012刷起来很方便了 你刷个IT8586试试

网友:
我就感觉很简单的机器怎么就修得那么复杂。前半部分说了那么多还是进水没有处理好也没仔细重点去看进水 然后就直接上时序, 不过刷程序的的确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理论知识功底牢固

网友:
,那还得感谢你啊!都不帮我加分

网友:
修得不错写的也清晰

网友B:
兄弟你的编程器是809F吗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C:
我觉得那个pq200去掉了应该会开启的啊,怎么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编程器是809F吗

是的,RT809F

网友:
学习了,学到东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个pq200去掉了应该会开启的啊,怎么没有呢

这个确实很奇怪,有的就可以

网友:
厉害,真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好NB的技术,我什么时间能学到这水平

网友:
RT809F是好东西呀..便宜 好用 9012必备神器

网友:
这个水进的有点多

网友:
哈哈,可以。EC的第一供电是线性,这个是很多的。 刷EC 我感觉还是取下来刷,飞线要对照图纸,可能取下来更麻烦把

网友:
楼主厉害 不知道这种故障搞了多久搞好的  合算不合算 感觉一个本子修的太久了还不如搬砖合的钱高

网友E:
   那按照只有推理    EC111脚只需要得到供电   就会发出EC_ON     因为EC的复位   和BIOS供电都是PWM产生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这个还没有刷过

网友:
  楼主技术好好。   生意也忙不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按照只有推理    EC111脚只需要得到供电   就会发出EC_ON     因为EC的复位   和BIOS供电都是PWM产生

应该还有ACIN吧!

网友:
EC进水那么严重坏很正常,线性短路导致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下次也试试 刷一下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学习了,加分

网友:
思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很奇怪,有的就可以

昨天搞了个三星的也是无3.5v。无图无点位,把3.5v开启控制管取了。结果导致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学习永不止步、加油!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搞了个三星的也是无3.5v。无图无点位,把3.5v开启控制管取了。结果导致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是啊,这个应该是时序控制的!

网友:
修的不错   9012 刷程序 大家都学会了吧

网友F:
师兄,写得真详细,分析也很到位!!

网友:
这是要修多久,三个小时要不要

网友:
技术不一般啊,,

网友:
发帖辛苦啊 和修机器一样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兄,写得真详细,分析也很到位!!

帮忙加分呀! 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多脚不是很好刷吧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新待机流程 EC只要有供电就会先发出EC_ON去开启3 5VPWM

网友:
EC刷程序,不错哦

网友:
你这样会被扣分的!

网友:
修这氧化氮板,还真心需要耐性

网友G:
9012 8586 系列的EC 又给维修带来了些许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9012 8586 系列的EC 又给维修带来了些许麻烦

是啊,技术都在不断更新呀!维修也得跟的上啊!

网友:
帅呆了 顺水摸鱼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TL866CS好像刷不了这EC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手上一张仁宝5162的换了EC还是没键盘开来要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