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6s扩容刷机报错11、4014错误(非硬盘故障)

楼主(2017-04-05):
修复6s扩容刷机报错11、4014错误(非硬盘故障)
一台6s扩容后刷机直接报错11,冲焊硬盘后无果,想起之前itunes提示升级,随后升级itunes后,白底黑苹果报错4014。
根据故障分析,既然已经出现白底黑苹果,那么硬盘焊接应该没有问题,随后检查硬盘焊盘对地阻值,发现到r1521断路,最后飞线,以

为问题解决,刷机依然报错4104,报错地点为出白底黑屏过后不出现进度条就黑屏,随后电脑报错4014.
更换原机硬盘,开机黑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4013,也是不出进度条的时候黑屏报错。
随后检查基带电压输出,检测到基带电源底部1.2v输出电容两端都接地,拆下基带cpu评比罩,发现基带cpu边上一个电容爆裂,挑掉后,

更换基带电源IC,故障解决。

网友A:
扩容前正常   拆下硬盘在焊上  怎么就断路了呢

网友B:
原来是基带电源引起的故障,那么兄弟动了硬盘 又飞线是不是走入了误区了 4014报错也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前正常   拆下硬盘在焊上  怎么就断路了呢

只能解释加热引起的,扩容前刷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基带电源引起的故障,那么兄弟动了硬盘 又飞线是不是走入了误区了 4014报错也可能是别的问题

对硬盘错误、不装硬盘、wifi都可能要要引起4014,呵呵

网友:
这走远了。。。。。

网友C:
这个看样子是不是夹具把电容抵碎了引起短路的?

网友:
拆拆装装够磨练人的耐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样子是不是夹具把电容抵碎了引起短路的?

不是夹具,确认

网友:
基带电源ic坏了导致不过进度条黑屏报4014又学了一招。可惜没分了。

网友D:
有没有想过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
我扩容过几十个怎么没有碰到这么多问题,翘硬盘也需要掌握时间温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想过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
我扩容过几十个怎么没有碰到这么多问题,翘硬盘也需要掌握时间温度的

估计是电容本省有缺陷,我也扩了一百多台了,都是用的同一个风枪和温度,就这一台出问题了,还是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碰到了能解决就好

网友F:
扩容   是指内存还是硬盘?

网友:
额 还以为去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扩容   是指内存还是硬盘?

想什么呢你  他都说了一直在搞硬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扩容   是指内存还是硬盘?

这问题有点那啥了 请仔细看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有点那啥了 请仔细看帖

当然看看清楚  难道谁会看不见他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看看清楚  难道谁会看不见他动硬盘

你这样的回复 在我们店里是要被爆菊的

网友:
技术就是刚刚的

网友:
这种问题 出现在扩容之后 都要尽力修好了  加分了

网友:
要是我就没办法,还是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H:
遇到过换了硬盘报错4013,4014,再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I:
这电容怎么会爆掉,你说前面刷机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电容怎么会爆掉,你说前面刷机是正常的。

扩容后,焊了两次硬盘,拆下屏蔽罩就发现电容爆裂了

网友:
之前没有问题,可能是扩容操作导致的断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扩容后,焊了两次硬盘,拆下屏蔽罩就发现电容爆裂了

温度太高搞爆的。

网友:
没试过这情况

网友J:
扩容 基带旁电容怎么会烧断裂

网友:
这技术和耐心也是佩服 顶楼主

网友K(2017-05-05):
  大神用的什么风枪,温度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用的什么风枪,温度分享一下哦。。

安泰信850d,温度不准,自己调教

网友L:
我也有一台6S报错4014  夹点定40     刷机出白苹果转个圈圈,然后就灰屏报错4014  大师们帮么分析哈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一台6S报错4014  夹点定40     刷机出白苹果转个圈圈,然后就灰屏报错4014  大师们帮么分析哈什么问 ...

硬盘问题可能性大,换硬盘再刷

网友M:
作业手法不正确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作业手法不正确导致的吧

应该是,也许是直风枪造成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容本省有缺陷,我也扩了一百多台了,都是用的同一个风枪和温度,就这一台出问题了,还是那句话常 ...

说的对   从实地回来 一个月  扩了有30-40台了   这两天 连着死了2台  亏死了     都是同样的风枪 同样的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扩容 基带旁电容怎么会烧断裂

温度太高有可能会爆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问题可能性大,换硬盘再刷

4014带上硬盘的问题大,或者是底层数据出错。供电外围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用的什么风枪,温度分享一下哦。。

我给你推荐几款吧,PPD868D   快克2008需要该风扇,迅维868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过换了硬盘报错4013,4014,再换个硬盘就好了。

有的时候是硬盘的底层数据没有写好引起的。当然硬盘也有很多坏的

网友:
我扩容没有遇到这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一台6S报错4014  夹点定40     刷机出白苹果转个圈圈,然后就灰屏报错4014  大师们帮么分析哈什么问 ...

40毫安,代码4014,这个多为暂存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说的对   从实地回来 一个月  扩了有30-40台了   这两天 连着死了2台  亏死了     都是同样的风枪 同样的 ...

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也搞死过,但是不是苹果。

网友:
快克2008需要改什么样的风扇

网友:
功夫到家了,碰到问题也不怕。。

网友:
哥们  运气太差

网友:
支持版主申精这技术大师级别

网友O(2017-06-07):
刚刚升一台也是这种情况,黑底白苹果报错4014,R1521断线,飞了线刷机也是黑底白苹果,报错4014,咋搞?

网友P:
扩容也 人家说没风险  其实 也蛮有风险的

网友: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网友Q:
楼主分享一下刷机不过的情况下怎么测基带供电的?刷机的同时去检测电压吗???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楼主分享一下刷机不过的情况下怎么测基带供电的?刷机的同时去检测电压吗???

没有直接测量基带供电,当怀疑基带的时候,就测量一下基带几路供电的对地情况,一测就发现那一路接地了

网友:
你们都在基地学了多久, 就有这种水平 ,迅维简直就是大神们的摇篮。

网友:
引用 网友I:
40毫安,代码4014,这个多为暂存故障。

夹电?40MA,还能刷机?还能亮屏还能出白苹果?

抛开40MA不说,如果刷机能出白苹果一般硬盘可能性大,当然其它也有可能比如6S系列的话基带部分啊,6代的话逻辑码片啊,还有大音频啊,再有WIFI啊,都会。所以你得一个一个排除了。把不影响刷机的直接拆掉打焊盘不要短路。我再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刚刚升一台也是这种情况,黑底白苹果报错4014,R1521断线,飞了线刷机也是黑底白苹果,报错4014,咋搞?

感觉这两天机器刷机服务器连接有点不好,昨天一台小6扩容,连刷三次才刷完。报-1啊 4014啊。什么的。没扩之前一般我们都刷一下。没扩之前刷三次才过。扩完倒是正常一遍过了。出问题多刷几次,如果每次都报的不一样就一直刷。不可能一个问题报多种错。刷到一直报一个错误代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扩容也 人家说没风险  其实 也蛮有风险的

动板就有风险,,相对扩容风险还好吧, 手工稍微好一点。基本上不会挂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直接测量基带供电,当怀疑基带的时候,就测量一下基带几路供电的对地情况,一测就发现那一路接地了

哦,我就说吗,打一下对地值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觉这两天机器刷机服务器连接有点不好,昨天一台小6扩容,连刷三次才刷完。报-1啊 4014啊。什么的。没扩 ...

问题是我的粉色6S,刷机出的苹果是白色黑底,不出进度条。

网友:
学习吧……只能不断的学习

网友(2017-08-10):
怎么我发现扩容或者做CPU的或多或少都会掉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