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通电掉电

楼主(2017-04-05):
华擎B75 PRO3通电掉电,。论坛一查是PL6电压的问题,直接改了一个1117。可以跑码了,但是跑不完,跑到D7报警。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插内存是报内存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能跑D7报警,估计是显卡的事情或者PCI-E的事情。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看下

网友:
D7 挡显卡,刷写BIOS试试。差3个代码就跑完了

网友:
不插内存跑什么马

网友(2017-07-16):
我也遇到此板通电掉电,然后自动又通电掉电,我测了一下PL6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有1.05V,一通电就变成了0.9V,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