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05):
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

  接一台iPhone5S故障机,故障为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时显示屏模糊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确认故障现象,开始测试照相、录像、闪光灯,都好用!就是照远处显示屏模糊看不清,照近处才可以。

  首先怀疑是不是摄像头坏了,更换了一个摄像头还是一样,照远处显示屏模糊,没有聚焦(当时忘记拍照片了),只有进行下一步维修了。

  打开电路图和迅维手机维修系统,先对摄像头座子进行打值,发现3脚阻值不对。

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维修 图1

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维修 图2

  接着测供电进行对比,一般照相机需要以下电压 :

  ①AF自动对焦模块供电,2.5V-2.8V;

  ②摄像头主供电1.2V、2.8V;

  ③摄像头总线供电1.8V;

  在C392、C395、C404电容上测量有1.2V、1.8V、2.85V电压,在C393电容上测量电压为0V ,没有这个2.5V聚焦电压。

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维修 图3

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维修 图4

  对座子3脚进行跑线,到了L29电感,测量电感两端的阻值发现一个问题,电感一端有值一端无值说明电感开路了。

  用导线将此电感短接,测试,可以正常照相了。

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维修 图5

  至此,iPhone5S摄像头不聚焦,拍照显示屏模糊故障排除(这个故障不好拍照所以没照)。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 5S系列维修案例主题相关专题帖
  http://sj.xinxunwei.com/case/2016/1123/660.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苹果的电感 变成了赚钱的利器了

网友:
这么讲这种电感有保险丝的感觉

网友:
微信号是亮点啊  干CPU

网友:
苹果手机的电感都可以短接啦

网友:
我有一台5c 朋友的说冲不了电,了。我用直接连接供电电池开机。显示连接iTunes,另外这手机里面贴了标,有可能被修理过了,又不知道有没有ID锁,本人不会修理苹果手机,请问修理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明白原理,一般测压打直换芯片够用了

网友:
座子阻值能测出来的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