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Z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4-05):
一个OCZ的800W主动PFC电源不通电,拆开发现保险烧、整流桥坏了、PFC功率管烧了一个(这个电源的PFC功率管是三个20N60C3并联的),更换以后,通电,测量辅助电源正常。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辅助电源TOP233YN炸了,再测量发现保险烧了,PFC电路的贴片保护二级管烧了,TOP233YN边上一个稳压二极管也烧了(这个不知道参数),其它没发现什么坏的。
为什么启动的时候会烧辅助电源呢?这个电源是由2PCS02+3845B+LM339组成的。
请教一下大家应该是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电源感觉好复杂,20N60的功率管都有5个,3个并联用做PFC功率管,待机辅助电压正常,启动烧辅助电源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是PFC升压的输出电压太高了吗?但是又没有办法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感觉好复杂,20N60的功率管都有5个,3个并联用做PFC功率管,待机辅助电压正常,启动烧辅助电源会是 ...

主动式PFC 电源 现在一般实例比较少

开发现保险烧、整流桥坏了、PFC功率管烧了一个
说明初级部分有严重短路更换后 应该保险串100W的灯泡在试机的

UC3845B

网友C:
短接烧辅助电路,说明主芯片供电电路

网友C:
短接烧辅助电路,说明主芯片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接烧辅助电路,说明主芯片供电电路有问题

查主绿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很多或者干枯

网友E:
换掉TOP233YN ,外围小元件也要全面排查。输入端一定要串联灯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烧辅助电路,说明主芯片供电电路

就是3845B 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主绿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很多或者干枯

就是说有可能是下图的供电滤波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掉TOP233YN ,外围小元件也要全面排查。输入端一定要串联灯泡试试。

楼主就是没有穿灯泡 导致炸了 辅助IC

网友B:
感觉 还是上个电源内部图吧 比较直观
排查初级部分元件 看有无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动式PFC 电源 现在一般实例比较少

开发现保险烧、整流桥坏了、PFC功率管烧了一个

感谢兄弟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兄弟提供相关资料。

不客气
主动式PFC 一般都复杂啊 不好修
估计这电源还是在初级
主动PFC部分 主PWM部分 辅助部分
一个一个扫荡 更换损坏元件
试机的时候  保险要串100W的灯泡  确认无短路 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短接烧辅助电路,说明主芯片供电电路

这个要怎么理解,你说的主芯片是哪个?3845B?2PCS02?TOP233YN?只要不短接,待机电压都正常+5VSB也正常。说明辅助电源部分应该是正常的。主电源部分应该是在PFC工作正常以后才会工作的吧,现在PFC都没法检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查主绿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很多或者干枯

主滤波电容拆下检测过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 还是上个电源内部图吧 比较直观
排查初级部分元件 看有无损坏

好的,晚点拍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理解,你说的主芯片是哪个?3845B?2PCS02?TOP233YN?只要不短接,待机电压都正常+5VSB也正常 ...

主电源部分应该是在PFC工作正常以后才会工作的吧
这个不一定 根据芯片的
可以详细研究下这个PDF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滤波电容拆下检测过正常。

一般情况下
保险 桥挂了 大电容有可能也爆了
大电容旁边 有压敏电阻吗

网友:
主动PFC电路,应该是辅助电源先工作,然后启动后是PFC电路工作,再才是主电源工作吧。现在的情况是没法检测PFC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只要启动要么是烧PFC管子,要么是烧辅助电源芯片,每次PFC电路部分的保护二极管都被击穿了。现在不敢再短接试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晚点拍个图上来看看。

有图比较直观了解下 电源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这个PFC 芯片 待机也是不工作的
后级输出电压为什么高呢
是PFC IC芯片 问题 还是外围元件问题

这个pfc芯片在一个单独的小板上,手头还有一个这电源,小板已经替换过了。感觉都没多少元件了,故障应该是在主板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此见到这么大功率的电源
两个变压器
三个主滤波

三个主滤波是并联的。5个功率管,3个并联用作PFC,2个用作主电源。现在想手绘一下线路看看,有图好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 是哪个二极管

这个已经拆下来了,就是图中左上角标注D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fc芯片在一个单独的小板上,手头还有一个这电源,小板已经替换过了。感觉都没多少元件了,故障应该 ...

这个不好说啊
不过一般独立小班的电阻 电容不会吧

检查完初级部分
更换损坏的元件
然后保险串灯泡 观察灯泡闪的情况
可能需要100W以上
确认无短路

辅助IC炸 一般过流 过压 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种双面板,好难拆,普通烙铁根本拆不下来,必须得恒温烙铁调高温,才拆得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主滤波是并联的。5个功率管,3个并联用作PFC,2个用作主电源。现在想手绘一下线路看看,有图好看一点 ...

这个好啊 支持下
这个电源 属于现在的主流电源了
主动PFC 双管 正激

有图纸下次遇到相同结构的电源 就可以参考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啊 支持下
这个电源 属于现在的主流电源了
主动PFC 双管 正激

可以查一下PFC的电压和电流反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查一下PFC的电压和电流反馈看一下

PFC的电压
按楼主的说法 现在测不到 没法开机了

电流反馈看一下
是测取样电阻的电压吗

网友G:
开关管,整流管烧坏的,都是相关的保护电路有损坏的。楼主在没有修好保护电路的前提下单纯换开关管,肯定会再次烧坏的。切记,开关管击穿的一定要找出相关的保护电路修好后再通电试机。才是真正修好了。

网友A:
这个板是蓝色的,表面涂覆有蓝色的保护漆膜,很难看清楚走线,这个电源比其他电源元件要复杂,好难走线路。

网友H:
量量整流桥  后即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量量整流桥  后即有没有问题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
没有指向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开关管,整流管烧坏的,都是相关的保护电路有损坏的。楼主在没有修好保护电路的前提下单纯换开关管,肯定会 ...

开关管,整流管烧坏的,都是相关的保护电路有损坏的

这个开关管的保护电路 是指那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是蓝色的,表面涂覆有蓝色的保护漆膜,很难看清楚走线,这个电源比其他电源元件要复杂,好难走线路。

感觉 这个应该区分重点去查
关键信号进行跑线

首先得解决烧开关管的问题
才能进行加电测试 其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整流管烧坏的,都是相关的保护电路有损坏的

这个开关管的保护电路 是指那些呢

并在主变压器初级上的尖峰吸收电路,(一般为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开关管的偏置电阻,CE极的二极管,B极的电阻,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并在主变压器初级上的尖峰吸收电路,(一般为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开关管的偏置电阻,CE极的二极管,B ...

看来 开关管坏了 查的地方很多

网友I:
PFC 稳压电路故障 导致 PFC 电压升太高了  烧辅助电路前级

网友:
辅助电源的尖峰吸收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PFC 稳压电路故障 导致 PFC 电压升太高了  烧辅助电路前级

嗯,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这个有点复杂,手上还有几个其他电源,修好这些,再来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