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A780GML 不断复位,吊大的说下故障原因

楼主(2017-04-05):
遇到一块 AM3 的主板 型号 杰微 A780GML B11
开始没有CPU 供电,主供电芯片RT8802A,没有开启电压,后来一路查来原来是 1117损坏,更换后,CPU供电1.15v有了,桥供1.1V也有.PCI-E时钟信号0.4V正常

但是主板诊断卡的复位灯不停闪烁,PCI A15  3.3V不停跳变。假负载CPUPWRGD  1.5V-0V-1.5V不停跳变- CPURST#1.5V-0V-1.5V不停跳变.
我想知道的是南桥为什么不停的发出复位信号?,还需要检查哪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PCI-E A11 电压0v  已经刷过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刷BIOS试了没,如果还是不行,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先刷BIOS,尝试下,看是不是BIOS发神经。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A:
更换CPU,刷BIOS, 测南桥的SB_PWRGD是否正常。

网友:
俺屌不最大  不敢说话

网友B:
看这标题不是逼我说话嘛,,刷个bios,不行就进料板堆吧

网友:
加焊CPU芯片试试

网友C:
测量下SB_PWRGD这个信号有无跳变,如果跟着跳,先把这个信号弄正常了再说。如果很稳定,那么你就要考虑CPU和北桥的HT总线通讯是否正常,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通讯是否正常,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是否正常,BIOS自身资料是否完整。

网友:
刷BIOS弄桥不行就算了吧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SB_PWRGD这个信号有无跳变,如果跟着跳,先把这个信号弄正常了再说。如果很稳定,那么你就要考虑CPU ...

SB_PWRGD 我也想测量这个信号,没图纸,没点位图,如何测量?还有我想咨询下,如果南桥发出CPURST#,PCIRST#这样的信号后,需不需要收到一个返回信号,然后总线才开始工作,传输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CPU,刷BIOS, 测南桥的SB_PWRGD是否正常。

已经换过几块CPU  BIOS 也刷过,我看下 能不能从IO 跑线到 SB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标题不是逼我说话嘛,,刷个bios,不行就进料板堆吧

BIOS 已刷,故障依旧,我想弄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_PWRGD 我也想测量这个信号,没图纸,没点位图,如何测量?还有我想咨询下,如果南桥发出CPURST#,PCIR ...

没图纸没点位只能凭经验去猜,去考虑,必要时候拆南桥,找SB_PWRGD焊盘外接点元件。不然又有什么办法?CPURST仅仅是CPU需要的一个复位信号,这个信号正常给CPU之后,CPU势必要去检测总线是否空闲,如果空闲,发出ADS片选,进而通过HT总线到北桥,北桥经过内部地址编码,通过ALINK总线到南桥,南桥再经过编码,通过SPI总线到BIOS,然后到BIOS里面的片选编码部分,选中后,再按原路返回信号转换,到达CPU,这算一次自检成功,然后再此发出另一次片选,直到所有的自检程序结束,那么POST上电自检结束,进入到系统引导部分。
要查的东西多着呢,不过鉴于AMD南北桥爱虚焊的特点,如果有CPU假负载,先测量下HT总线的64根数据线是否对地阻值一致再说。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没必要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