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主板N卡。独显不能用

楼主(2017-04-05):
独显有感叹号。换过显卡,换完也是一样。后来散热器给我卖了,想修也没条件了。150出。QQ16008682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导致的,上次遇到一个华硕的也是独显驱动驱不上,怎么弄都是叹号,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Y460P能用吗?

网友:
只要是N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