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L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BIOS画面发黄

楼主(2017-04-05):
现象:开机不显示电流1.2左右,内接不显示,外接能显示BIOS界面,但是画面是黄色的。
判断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就是屏体本身、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屏线
                     第三种可可能就是屏供电
                      第四种可能就是显卡
处理办法:第一先排除屏,拿一个好屏换上,简单省事,还是不显示,排除屏
                   第二屏线,仔细检查屏线各个部分没发现异常暂时排除
                    第三屏供电,华硕的图纸就是宝贝,没找到图纸找到点位图
                           屏供电19v有,21脚背光3.3没有  +3vlcd{2脚和第三脚}没有,背光和屏电没有肯定不会显示。先找+3vlcd
发现是有Q4602产生的。D极有电压,G极没有电压。G极来自于Q4601的第3脚123脚都没有电压,56脚相连3.3v.先换Q4601
换完之后还是不行,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心想改一下电路。把q4601取下直接把56脚连到Q4602的G极,+3vlcd电压出来了
背光3v没有,将+3vlcd和背光开启连到一起。加电屏有动作但是不行不显示。
后来仔细想了想既然背光和开启都没有,肯定与显卡有关系。先不管电路。将电路回复原样。加焊显卡加电显示正常。装机ok
不知道是通病吗

网友:
内接不显示,外接又不正常 多半是显卡

网友:
外接发黄,是缺色吧,所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都是显卡虚焊 或显卡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