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D300 LS22D300NY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4-05):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LS22D300 LS22D300NY 背光不亮 用手机电筒可以看到图像 检查恒流板无升压输出  网上找了多个MCU刷后 涛声依旧 把升压管拆了主芯片驱动脚都无输出 网上也没这芯片卖  只有改恒流板 论谈里看了改恒流板也找不到可以使用的背光开启脚  想了下把恒流板的开启经10K电阻接屏开启后供屏5V电路 正常点亮 只是开机时会先出现一下白屏 以供参考

网友A:
这样改可以,但就是用户比较挑剔的不行,,,

网友:
装的下吗? 可以不会顶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可以,但就是用户比较挑剔的不行,,,

用户挑这挑那的让它走人  本来就是坏的我给你修好了还不领情  啥玩意儿

网友:
屏的5V电压 来开启 灯管的电压

网友:
放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户挑这挑那的让它走人  本来就是坏的我给你修好了还不领情  啥玩意儿

那是你没有遇到真正挑剔的用户——,

网友:
开机先白屏有些用户会不愿意的...找准一点应该可以找到相应的脚位改完美一点嘛

网友C:
这种板多的是,你是嫌价格贵了吧?

后面跟帖的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可以,但就是用户比较挑剔的不行,,,

是的 遇到的挑剔的 会说没修好
赖皮还会不给钱 杀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挑这挑那的让它走人  本来就是坏的我给你修好了还不领情  啥玩意儿

除非给客户之前说好的
才好办
用户挑这挑那的让它走人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可以,但就是用户比较挑剔的不行,,,

提前给客户说好,不然,换板,换板的价格要高的多,然后。。。。。。。。

网友:
这板买块要60-70要等 好几天 买芯片没得卖 生意难做 用户能接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有遇到真正挑剔的用户——,

好吧  可能我遇到的确实不够挑剔  可是咱们可以拒绝接这笔生意

网友:
这样度可以

网友:
666啊  楼主

新安江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大家以后应急维修可以一试  装 逼 谦价高的挑剔的用户远离这个方法

网友:
不要刷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多的是,你是嫌价格贵了吧?

后面跟帖的不要灌水!

大神专查灌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