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2 连续两台一样的故障,无从下手

楼主(2017-04-05):
接两台HP TPN-F112集显,都是一样的故障 ,上电0.19 电流。供电全正常 ,复位也出来了!刷BIOS无果。现在这个机器就一个U桥都没 不知道怎么搞 难道U虚汗?版号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AMD 芯片组换个掉肯定能好

神秘刺杀者 -5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B:
有没有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AMD 芯片组换个掉肯定能好

你有看图片么。。。说着种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板载内存,,,,

没有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AMD 芯片组换个掉肯定能好

有图片啊 这么明显的INTEL

网友:
这是凌动的CPU,应该是HM9X平台的,你得上内存打值卡,看内存所有电压出来没,特别是VTT,再测下SMB有没有动作, 再测下BIOS芯片的 1  2  5  6  这4个脚 有没有波形,是不是断线。

网友:
我上次有个惠普也是整个板子只有一个CPU和一个显卡,机器插上硬盘就掉电,供电信号都测了。全都正常,最后没搞好退给客户了。以前有个换南桥好的。这个桥不敢换,死贵。

网友:
肯定是桥坏了        一个桥   负担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AMD 芯片组换个掉肯定能好

哪来的自信

网友:
前几天换了个单u的   主板就单晶体u加个9012的ec就没有了   真是越做越简单了

网友:
干他一炮,试试

网友:
这种U 没有风扇虚焊的多  修好好多了,,,

网友:
换U吧,哥们

网友:
昨天接一台飞利蒲的一体台,也是这种芯片的,电流差不多,触发有反应但是电流不上去,这种一体芯片看到我就害怕,修好多都是放弃的,因为芯片成本太贵,客户都不愿意换,浪废时间而已。

但是比较幸运,CMOS电池放一下电就好了试一天正常开关机,功能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有可能   风枪吹一下看

网友:
这种机器最难高了

网友:
遇见过CPU虚焊的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一下虚焊

网友:
怀疑可以尝试加焊下试试   这种U在板子上虚焊的目前遇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