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je40 hr mb

楼主(2017-04-05):
求助宏碁je40 hr mb加电0.1几掉电 拆掉裸板加电0.09左右掉电 3 5V电压都有 内存CPU显卡都没有 就有南桥供电 电压也不对 1.5左右 求大神看看 从哪里入手

网友A:
给出的信息太少 按时序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的信息太少 按时序维修吧

搞错了1.5的是内存 显卡也有0.9的电压 桥供电1.0几时有时无 CPU和总线都没有

网友:
可以先查下内存供电的产生条件  也许修好这个供电别的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