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进水

楼主(2017-04-05):
清理过后  开机不亮电流从0.38过几秒到0.45  然后掉电   没有显卡供电     5V 对地 80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不要用眼看  用表量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没有修到这个板子的    5V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还是要按照原理来修好些

网友:
5V 对地80 你的板子5V应该已经产生了吧 (正常)        查下显卡电压的产生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问题 换南桥解决

网友:
嗯  HM55的南桥很容易出现这类故障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把进水地方的元器件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