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521 大修,完美修复

楼主(2017-04-05):
(注:此机非本人修复,由于老师比较忙,这篇帖子由我代发,各位同僚不要喷我)

此机是同行拿过来的,之前说是不显示。然并非如此,修机过程如下:

        接可调,发现待机偏高,0.22

        初查发现usb5v供电芯片短路,换之,插电,待机正常。

        按开关,触发,小电流0.01。不上电,

        经查发现,EC发给南桥信号正常,然南桥无反馈信号,遂换南桥(型号SCJ8E)。

        开机,触发后电流0.09。无果。

        再查,发现EC发给CPU供电芯片的VR-ON 信号无。CPU无供电。

        再查,EC部分PG信号未收到。

        再查,发现PU500  1.1V供电没有。

        查PU500芯片第七脚5.5V正常。3脚到EN的3.3V正常。

        遂,将其换之。

        再查1.1V供电正常。

        触发后,电流升到0.48,无跳变。

        继续查,又发现网卡芯片发烫,遂,又将其换之。

        再次触发电流至0.46,还是无跳变。

        再继续查,发现PU700集显供电无输出。

        而CPU主供电0.8。正常。

        良久,

        疑是BIOS程序引起,遂刷之。

        再次触发,一路跑马,直至LOGO 出现。

       至此,此机完美修复。

       实拍维修图,亮机图,如下。

网友A:
故障不复杂,思路比较清晰,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不复杂,思路比较清晰,赞一个

每个修好了的故障再写帖子   思路能不清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个修好了的故障再写帖子   思路能不清晰?

这种多故障的机器修的多了,一个故障接一个故障的其实也很简单,思路不清晰的遇到多故障的是很难修出来的,我说的思路是维修的检测流程,而不是他编辑的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故障的机器修的多了,一个故障接一个故障的其实也很简单,思路不清晰的遇到多故障的是很难修出来的 ...

如果真实的按照当时维修的步骤来写,恐怕你会觉得思路混淆不清了.这个只能说他理论很扎实,能编辑这样好

网友:
有点复杂 ,故障太多了,,容易修得烦

网友:
修机出现这么多故障,能解决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C:
手上那只表真碍眼,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雷劈的吗?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那只表真碍眼,是什么?

哈哈哈,那么大一坨我想我肯定嫌它碍事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受过培训的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么多故障?南桥和网卡都同时挂了。。  应该是打雷坏的吧。。

网友:
故障点好多,好复杂!       +2分代我转你师傅!

网友:
从网卡一路坏过去,肯定是雷打坏的,这机子可真是惨啊

网友:
理论很扎实

网友:
你已经超越了你老师看

网友:
哇靠,这么多问题,桥,网卡都有问题

网友:
思路清楚 不走弯路

网友:
你老是修的板子 你写的这么清晰  看来你技术也不错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2017-09-28):
楼主不仅表达能力好,技术水平也让我等小白羡慕,那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像顺藤摸瓜一样,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