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 tmp248进水机,开机只有指示灯亮,电流无反应

楼主(2017-04-05):
鸿基 tmp248进水机,开机只有指示灯亮,电流无反应,量了下3,5v都有,后继电压没有

网友:
你都发现问题了 后继电压没有那就查下后继电压的产生条件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可能断线比较多,慢慢按时序修

网友:
描述太简单,开机指示灯会亮起。说明已过保隔,查触发电路呗

网友:
查EC条件

网友:
进水一般就进水的地方出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