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C2 ver:7.0 无V_ AXG,不跑码通病 快速维修经验

楼主(2017-04-05):
网吧里的机器四片。在PL6量V_AXG电压,0V。这个集显电压要在过了内存才出来。自己检查主板背面就会有大发现,捡到宝了,补好就行了。

网友:
SPD断线导致不跑码

网友:
是SPD线吗断的那个

网友:
SPD断线 一看仔细观察都能看见

网友A:
SPD电流为什么那么大。这个谁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电流为什么那么大。这个谁能解释

嗯 是的 上次修个华擎也是SPD烧断线

网友:
不是SPD需要的电流大,而是SPD直接从橙3.3V拉来使用,可能是版型或者使用环境的问题,造成局部某个地方过流过载,进而导致烧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电流为什么那么大。这个谁能解释

还一个可能是插反过,不过就算是客户插反过,他也不会说的,会刻意隐瞒插反过的事情。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LZ确实捡到宝了,我怎么碰不到这样的好事呢

网友:
都是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学习啦!

网友B:
捡钱的故障   四片都是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捡钱的故障   四片都是一样吗

SPD烧了 上次有个华擎也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烧了 上次有个华擎也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SPD这个  是三代的板子   都容易烧的

网友:
楼主捡钱了。观察仔细就是好。

网友:
新主板内存背面烧短线的不少,前两天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