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联想Y470大短路(非通病)

楼主(2017-04-05):
早上刚开门来一顾客修本子,型号:Y470  故障:大短路。大家都这个机器大短通病,我以为我也捡下宝贝了,拆机后测量屏接口电容心里凉了半截,非通病,那就烧鸡吧,公共点对地才10欧。烧了一会摸到PQ302 P管子发烧,测量击穿了,换后通电还是短,

接着烧,断开PJ301直接烧后续用手摸到PQ801管子时候剧烫,测量击穿,换后再测公共点正常。家电测试完美开机,没是技术含量,老鸟闪过。

网友:
这机子保护搞的不行

网友A:
这种仁宝的板子短路 是不是通病位置都相对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仁宝的板子短路 是不是通病位置都相对好修的

嗯嗯是的,但是我小小白修好已经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