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5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4-05):
板号,la-9911p
故障 不触发,客户拿来一块主板说进水了,看了下被清洗过的,上电按了下开关没反应,量了下3V 5V电感,3V正常,发现5V输出只有2.8V,量了下8脚供电正常,5脚VCC正常,1脚开启正常,7脚 ldo有5v正常,然后就换芯片,换完故障依旧,这时测了下6脚BST发现只有2.78V,看来是升压电容的问题了,于是换了个电容,按开关跳变正常,接上外接屏显示了,不会插图,就把图放最后了。第一次发贴,大家觉的有用就加点分呗

网友A:
你就换了个电容*脏话*

网友:
是我就抓不出來……

网友:
介乎秒杀的节奏,进水不触发还是好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换了个电容*脏话*

维修就是如此 关键是找到坏的原件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不要吧

网友C:
BST正常电压是多少?这个还真没量过自居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如此 关键是找到坏的原件

也是 也是 不管换什么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T正常电压是多少?这个还真没量过自居的电压

3VBSTj脚6.6V 5vbst脚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