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6930P黑屏连环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05):
惠普hp6930P黑屏连环故障维修:
前几天天客户拿来一台hp6930p的笔记本说是黑屏不开机,接过机器通电开机一看,隐约能看到惠普那熟悉的开机的LOGO,心想这故障就是黑屏,主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老本一般要么是高压条坏;要么是灯管坏了。就让客户留下机器,准备给它把改装成LED的,总感觉灯管的不好,因为之前给显示器换过灯管,换了高压板灯管还是闪屏,那个灯管很脆的,稍不小心就弄碎了,所以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淘宝上成套的LED灯条也不贵,就改LED了。
首先拆机确认一下吧,拆开后发现确实是灯管坏了,都烧黑断线了,由于手中没有配件在淘宝上买了等了几天之后今天终于到货了(其实但换个灯管也是一样的)。
对照原高压条找到供电、GND,开启和亮度调节只有从屏线接口并且对照图纸找最准确的,来回试的话耽误时间,这个高压条接口有12针的;论坛这个图纸还是很好找的。
从屏接口图纸上可以看到:38脚是背光开启;36脚是亮度调节,在高压板接口上找到这两根线然后接好,试了一下亮机了以为这样就修好了,把线头做绝缘处理了下,准备装机;
装好后发现开机停留在LOGO那里,想进BIOS但是键盘没有任何反应,好吧我外接USB键盘进去,并且恢复下BIOS设置然后又重新安装了一个系统,本以为是软件故障的,系统装好重启之后灰屏了,连续又开关了几次还是不行,并且现在又黑屏了,难道我接错了还是买的LED条坏了,运气不会这么差吧,我可是照着图纸找的线难道也会有错;好吧,还是老老实实地拆机吧,本来想偷懒不拆机器的下半身呢,修笔记本的都知道本本的下半身是螺丝最多的,看来偷懒不行了。
三下五去二拆出了主板:
屏接口:
通电测量屏接口的38开启脚为0V了,36亮度调节脚有3V电压正常,把灯条的开启脚接到36脚亮度线上能亮屏,说明我买的灯条没有问题的,那怎么开启会没有电压了呢,如果我不查电路的话接到36脚能亮屏但是键盘触摸板都不可以用了,看来主板还是有故障的,不查出来没法用的。
顺藤摸瓜,看看为什么EN_BL就成了0V了呢?
EN_BL是单与门IC U116的4脚输出的,根据与门电路的逻辑关系——有0出0,全1出1,月饼师傅还把它比喻成“电源插头”呢,比喻很形象的,现在才知道学好理论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U116的1、2脚同为高电平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的;测得1脚LID_SW#电压为0V,2脚L_BKLT_EN为3.3V,一路追查LID_SW#信号:
LID_SW#分别连接屏接口的32脚、D24复合二极管的3脚、EC的64脚、桥的C21脚;先测量了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值,正向988、反向326,按说没有短路的,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拆掉C810和D24,故障不变,看来这个信号要么是没有输出、要么是被桥或者EC给拉低了,再修下去要么换EC或者桥,要买配件成本高不说风险还大,都亮机了换EC或桥也不值当!D24的2脚不是有现成的+3VS吗,直接串联一个102的电阻到3脚试试看吧。废板拆了个102的贴片电阻给焊好:
通电试机,屏也亮了,键盘触摸板都可以用了,以为这样就好了,但是还没有完,开机后又出现:
BIOS电池也有3V左右的电压,就是死活不进系统,过会就重启了,论坛找了2个BIOS最后刷好了,亮机图:
测试半天一切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
小结:背光灯管烧坏、LID_SW#信号异常导致无背光开启信号、BIOS也有问题,维修只要顺藤摸瓜、坚持不懈还是能找到故障点的,另外有图纸、BIOS是修机的前提,迅维论坛的确是维修人员的家园!多多发帖有利于认证,不要光看帖,给加分鼓励下吧,谢谢!!!

 会员1552774300鑫豆2025-1-23 21:42
 会员12525982元2023-5-10 16:30

网友:
我是来
加分的

FYY

网友A: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FYY

网友B:
讲解的很好 ! 学习一下.

FYY

网友C:
笔记本换灯管是最简单的事  你改LED灯 不划算 有你改的功夫 我最起码可以换好5台笔记本灯管

FYY

网友D:
只接EN和亮度调节这两角么?

FYY

网友:
谢谢加分谢谢鼓励

网友E:
这个不错果然厉害没问题

FYY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把ec64脚翘起啊

FYY

网友G:
问题还很多啊,LID-sw有问题还能开机,也只有老机子了

FYY

网友H:
就这样一天时间就没了,维修费也收不到太多,做维修就是累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把ec64脚翘起啊

没有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这样一天时间就没了,维修费也收不到太多,做维修就是累

是啊,维修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还很多啊,LID-sw有问题还能开机,也只有老机子了

恩是的,只有老机器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果然厉害没问题

谢谢支持,觉得给力就加2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接EN和亮度调节这两角么?

还有供电和G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换灯管是最简单的事  你改LED灯 不划算 有你改的功夫 我最起码可以换好5台笔记本灯管

恩是的,但是我没有买灯管的,所以就LED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谢谢支持,觉得好就加2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解的很好 ! 学习一下.

谢谢过奖了,觉得好就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谢谢支持,觉得好就给加点分吧

网友J:
这个花这么多时间 现在的行情 如果价格不高 划不来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花这么多时间 现在的行情 如果价格不高 划不来

没办法啊,生意不多,也得混口饭吃不是吗

网友K:
已加分鼓励,接头其实可以焊的狠美观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加分鼓励,接头其实可以焊的狠美观

谢谢加分鼓励,焊接技术不好见笑了

网友L:
楼主一次就遇到这么故障呀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一次就遇到这么故障呀

是的,没想到黑屏还会这么麻烦的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扯蛋。。。。

网友M:
有的故障就是隐藏的,一动都出来了

FYY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的故障就是隐藏的,一动都出来了

恩是的有时就得需要耐心的找出故障点的,谢谢加分

网友N:
灯管,高压都坏了啊,很好的案列

FYY

网友:
多灾多难的机器

FYY

网友:
这工程挺大的。

FYY

网友O:
这个主板也很便宜吧

FYY

网友D:
不加电阻直接拉过来会烧?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电阻直接拉过来会烧?

加个电阻对3VS电路起到保护作用,感觉好些吧,不加也不会烧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灯管,高压都坏了啊,很好的案列

谢谢鼓励觉得好就加点分吧

网友:
严管区请不要灌水,让管理看到会扣你分的哦

网友:
这哪有什么工程啊,就加个电阻的

网友P:
其实灯管也很好换的

FYY

网友Q:
D34是前位二极管不装也应该没事吧,防静电用的吧

FYY

网友R:
还以为是简单故障 结果 我错了

FYY

网友S:
楼主这样的维修,真是不简单,多个故障都搞定了

FYY

网友T:
这本修的可真是累啊!

FYY

网友U:
维修一波三折,LZ历害

FYY

网友:
这电脑也够老的了。

FYY

网友V:
呵呵 学习学习 楼主的探讨精神可嘉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灯管也很好换的

但是已经买了LED的所以就只能装了,另外LED的寿命要长些吧,毕竟是低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D34是前位二极管不装也应该没事吧,防静电用的吧

好像是吧,起保护作用,正极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以为是简单故障 结果 我错了

我开始也以为故障简单,修时才发现这么多毛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样的维修,真是不简单,多个故障都搞定了

谢谢鼓励,我是小白,才接触电脑维修的,觉得不错就加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本修的可真是累啊!

呵呵,能挣点钱混口饭吃就不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维修一波三折,LZ历害

你过奖了,我是新手,觉得不错请加分谢谢

网友:
是有些老,只要给RMB,再老的电脑也修的,386的都可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V:
呵呵 学习学习 楼主的探讨精神可嘉

谢谢鼓励,共同学习!

网友:
是啊,老机器故障就是多

网友:
好经典的机器啊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主板也很便宜吧

再便宜也没有这样修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谢谢鼓励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恩,是有点老的

网友X:
楼主真厉害啊,学习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真厉害啊,学习了

谢谢鼓励,觉得不错就给加点分吧

网友:
修机器不容易啊

FYY

网友Y:
赞同楼主的意见,维修就是顺藤摸瓜才能找到真正的故障解决,加分点赞!

FYY

网友Y: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换灯管是最简单的事  你改LED灯 不划算 有你改的功夫 我最起码可以换好5台笔记本灯管

我一般是备一些灯管,遇到这坏灯管的直接换灯管的。

FYY

网友Z:
机器老了,以后基本碰不上了。

FYY

网友AA:
遇到这坏灯管的直接换灯管的

FYY

网友:
不错,学习啦 加分鼓励

FYY

网友:
分析的如此之清晰   学习了收藏一下 没事多看看

FYY

网友:
是啊,生意不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赞同楼主的意见,维修就是顺藤摸瓜才能找到真正的故障解决,加分点赞!

谢谢加分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一般是备一些灯管,遇到这坏灯管的直接换灯管的。

是得备些货以备不时之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机器老了,以后基本碰不上了。

我这老机器还是很多的,可能地方小落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遇到这坏灯管的直接换灯管的

是的换灯管比较容易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