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双重故障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05):
       型号: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1.上电池打表
             2.不上电池,上电到0.22不动。

故障1:初步判断是保护隔离第二个隔离管坏引起的,拆开一看,直接用万用表一量,阻值为0,拆下换上一个,在上电池不短了。
故障2:初步判断是有供电未出来,实测CPU供电没出来,测量CPU供电芯片6262a, 供电19V无,电阻pr239两端都无电压,故障很明显了,直接飞个19V,开机直接就oK了。

网友:
可以啊  经验很足啊

网友:
這算是秒殺啦

网友:
秒杀了额    多谢分享咯

网友:
666666,很清楚的晓得哪儿出的问题,秒杀啊、、

网友:
看着觉得好修,到我手上不知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