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20

楼主(2017-04-05):
这几期收过来 有时开机用一天都没问题,有时立马就掉电了,不知道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下供电吧 也许是某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吹一下,我这样搞成功过

网友:
是三星的,会不会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