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3款 A1466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05):
笔记本型号:苹果A1466 13款版号:820-3437-b
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没反应(指示灯先绿后黄)

客户拿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说有资料急用
接过手一看,心想是不是键盘坏了,三下五除二,拆开拔掉电池(大家都知道,苹果AIR单独用外接电源是会自动触发的),插上电源,指示灯先绿后黄,电脑还是没反应(没有自动触发)。
给客户说了,这个是板子问题,得留下来修板了。客户同意留机走人了。

先从简单开始,量电容是否有短路
ppbus_s5_hs_computing_isns全短路了,对地4欧

由于元件过多,就采用电击法。对付苹果还得小心翼翼,不敢过猛的烧,怕故障扩大,烧了一小会儿,手只有摸到C7323微热。一烙铁断开,真是它了。换之,
好了,不短路了

上电,尼玛,逗我 故障一样,再确认了一次,没有短路了

再看待机,无电压,芯片是TPS51980  量条件,第一个23脚VIN都不满足, PPBUS_S5_HS_OTHER_ISNS 只有0.8V 追查到R5430两边都是0.8V 不对啊,如图,R5430一端是PPBUS_G3H公共点电压都不对, 没错就是F7140摊上事儿了,换后正常。
维修结束,简单吧。
坏件全家福
亮机图
没啥技术含量,赚点分分而已,欢迎拍砖,喷。

网友A:
不管什么问题、修好收到钱才是王道、没有什么简单不简单

网友:
看到苹果电脑我就头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问题、修好收到钱才是王道、没有什么简单不简单

对的,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B:
不算简单了 修的熟练了 所以你认为简单 要是新手修没准 能修好久了

加分了  值得加精华

网友:
电容短路过流熔断保险,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算简单了 修的熟练了 所以你认为简单 要是新手修没准 能修好久了

加分了  值得加精华

谢谢大大支持

网友:
修的很速度 收钱也速度

网友:
苹果最近也碰到烧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