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PSON L360打印机的清零软件,非常感谢!

楼主(2017-04-05):
求EPSON L360打印机的清零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将下载好的清零软件解压,执行程序Adjprogcrack,点击图中按扭 “Accept“;

再点一次“Select”按钮,然后选择打印机,再点OK

再选择:Perticular adffjustment mode,

据提示关闭打印机,然后再最后按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将下载好的清零软件解压,执行程序Adjprogcrack,点击图中按扭 “Accept“;再点一次“Select”按钮, ...

你这个要注册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注册码吗

清零而已,注册啥

网友C:
清零软件有的搞不好 会把机器烧坏的。因为我旁边他家修打印机的,结果给人家客户的板子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零而已,注册啥

你这个还是很大众化的,网上很多都是要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零软件有的搞不好 会把机器烧坏的。因为我旁边他家修打印机的,结果给人家客户的板子烧坏了

不会烧的,不要危言耸听的好不好。

网友:
这个我试过,网上下了几个都清不了,最后还是淘宝上买一个要注册码的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