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机进水暗屏维修

楼主(2017-04-05):
一台联想机进水导致暗屏,拆机看到里面有腐蚀的痕迹,先清理了一下板子,上电测量还是背光不亮,测量发现LCDVCCDISPONVADJ_PWM这三个信号都没有出来,正常情况下,这三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首先查一下LCDVCC,发现最终是由显卡控制,显卡没有发出M92_ENVDD,导致5VSUS开启了Q12Q16,于是LCDVCC为低。再查DISPON,LCD_BK_OFF为低,没有给DISPON的产生造成干扰,但是PANEL_BKEN也没有发出,这个信号也是由显卡发出的。再查VADJ_PWM,M92_BIA_PWM为低,这个信号还是由显卡发出。到此问题基本已经确定,原本是想改下线路,摘掉R169R188R162,再补上R171,从+3V飞线到R162,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也许是我脑袋一时短路了吧,考虑到这些信号都是由显卡发出的,会不会是显卡虚焊了,于是上BGA取下显卡,显卡底下打胶了,在刮胶的时候把焊点边上的原本是绿漆覆盖的地方刮出来了,只好再用绿漆给补好,再把显卡装上去以后,上电居然跑到0.6A掉电,哎!真能给自己找麻烦。再来测电压吧,发现内存的1.5V没起来,再用波波测下管有闪波,看来是保护了,可是我没动别的地方,怎么就保护了呢?拿着主板左看右看,发现显存下面也打胶了,会不会是动显卡的时候导致显存短路了,打胶的BGA芯片加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显存也用到了1.5V电压。于是重植显存后,再次回到了最初的故障状态,背光不亮。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改线路,点亮。

网友:
这是我的维修装备

网友A:
亮点是示波器。。。维修神器哈

网友:
这么多信号显卡都没发出来?你改线路还能显?真是奇迹!

网友:
BGA 要是迅维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点是示波器。。。维修神器哈

示波器 属于维修的非必备的 不算神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