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REV2.0卡LOGO

楼主(2017-04-05):
H61M-DS2 REV2.0卡LOGO
一般什么问题,刷过BIOS. 遇到好几片了,求思路.谢谢!

网友:
拆网卡,外设看看

网友:
看来楼主查都不查就想知道结果呀

网友:
网,声卡。USB接口。

网友:
我想应该是外设

网友:
将外设一个一个拆了试试!

网友:
加个独显  试下  看看是不是集显问题

网友:
拆掉外设,如果还卡就放弃治疗把

网友:
碰到过显卡问题卡主板logo的。

网友:
卡logo  bios   外设   南桥  你刷过bios了 接下来就得拆  拆  拆了

网友:
拆了. 涛声依旧. 就桥没动了.

但是我发现,有几次是能进系统的. 10次里,大约有二次是能进系统的.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就是开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把BIOS芯片也换过了.  准备放弃治疗.

网友:
要不外设要不是BIOS没刷对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遇到过这个板子。都是刷bios号了

网友:
我觉得应当用个原盘的系统装下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2017-09-15):
拔掉外设如果还卡logo可能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