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4HR.版号是K43LY MAIN BOARD REV.5.0

楼主(2017-04-05):
接到客户的机器是问题是开机掉电,屏幕无显示。拆开看到主板上有蟑螂屎,EC的120脚附近有被腐蚀的痕迹,清理完加焊,开机电流跑到1.0不动了。bios也耍了几个 问题还是一样的,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求解
华硕

网友:
这种属于非正常损坏 别人遇到的也许和你的不一样 要是有腐蚀严重 可以拆下EC 看看EC下面是否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