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7-04-05):
  遇到一个一体机开机一小会就黑屏,卸开外接灯管还黑,测量高压板ON黑屏的时候就没电压了,以前也没注意过。这个是正常吗

网友A:
ON没电压了,不就是关掉高压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没电压了,不就是关掉高压板了吗

                          我没关啊  这个是高压板问题?还是主板ON信号断了?

网友:
高压板模拟加个 ON信号试l试。

网友:
那是驱动板发出的,,,,

网友:
因该是驱动板黑屏时没输出开机信号吧?

网友:
电脑开机了吗?是不是关掉显示屏了?如果没有关,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on来源 看看是否保护了

网友:
主机没开,没显示信号输出给显示器,显示器也只是亮一下就灭了。另外给ON接3V(串个1K电阻)强制开启背光看看

网友:
主机板没正常工作,显示背光也是通电亮一下关闭。你先得判断主机板是否正常跑吗工作并到亮机显示的部分。

网友:
前面发出on的给关掉了  看看是谁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