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X1适配器引出的乌龙

楼主(2017-04-10):
清华同方锋锐X1 板号:freyja_dis_shb_iid(mp_mb_v2) i7 4代 4500u(sr16z) 适配器和HP 小口带针的外观一样。此板无图纸无资料,(ECKB3940引脚与其他广达给HP代工的定义完全不同,不可参照)板子各大电感公共点及其转成对地正常无短路,cpu背面各组VDD(二极管档)对地正常。触发瞬间电流从0.015~0.021有0.006A的跳变。3v\5v待机无,对地无保护动作。EC KB3940Q  有外置512k BIOS,EC供电是3VLDO那么3v\5v无很有可能是无EN,也有可能是s5_on未发出,或者说此板再触发后产生待机EN 。触发瞬间EC有一小段的寻址后无动作,但不加电。在按下开关瞬间EC有寻址动作,那么Rsmrst  pbtn (DPWROK在此处可忽略)是很有可能已发出,(ECKB3940Q坏的概率很低,担心是适配器反馈引起,直接用HP原厂小口带针的试一样。)
抓100 us 末端 (触发瞬间ec寻址轨迹)

    抓500ms完整动作

是不是PCH在受RSMRST PBTN后,无sus_b /c# 或sus_clk sus_ack  AC_PRESENT没全发出?先过。TI51225 (待机PWM),3V  EN无,无保护动作。5v en 无(对地无保护动作)5v bst没有,5V部分完全未工作。 于是直接飞到3V LDO ,形成3v  EN。待机OK。依旧不触发。偶然想起坛友因EC坏连续触发LID可加电,于是直接短开关小板上的第4脚,(除开关按键外,唯一的一个有3.3 V的引脚),电流到0.21A左右,并未触发。连续短接数次,一不小心碰到开关引脚竟然加电了!          可是开关板第4脚是lid,那不可能短第4脚会引起如此大电流,顺着第4脚开始扫,结果第4脚并非LID,而是3V LDO经10机欧电阻形成的为状态灯供电的电压源,所以短第4脚,相当于短LDO所以会有如此电流。反复归纳发现,一直按住开关同时短3VLDO ,在松开开关就会触发,这是什么原因?先不管它继续进行。加电后PCH BIOS 寻址异常,只有10~20ms左右寻址动作,幅值很短。其轨迹表明,明显未捡内存,LPC应以有动作。综合其为4代U常出的典型故障CPU虚焊。直接加焊CPU后按开关依旧,必须进行上述动作才可以触发,触发后对BIOS寻址一切正常,内存寻址产生正常。键盘自检过,接屏灯管亮无画面接外显正常显示拆屏发现屏线未接触好处理完。再次按上述方式触发亮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但电池不充电。这是其500ms正常寻址轨迹

  回到原点,为什么短3VLDO 后会形成触发?反复查确定3VLDO 参与EC供电,也是桥的初始VDD之一。在跳过来说待机,那待机EN是不是触发后产生呢?断掉3v EN的飞线,在如上述触发可以正常加电亮机。看来问题一直在触发方式上。给我的时间已不多客户催促交机了。征得客户同意,在3vldo处接出一开关并教他触发的方法,

并告知电池不充电。准备交机。第二天客户把原装适配器拿过来插上后发现电池能充电了,开机也正常了。(使额外的开关多余)。原来不触发的根本原因还是适配器中间的小针反馈信号引起的,而客户来修的原因只是因CPU虚焊引起的加电无显。这TM缺德的同方非的做成跟HP一样的电源口,其反馈定义却又不同,让我搞出如此乌龙。贻笑大方。

网友:
但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精彩的维修思路。必须加分

网友:
讲解的很好 ! 学习一下.

网友:
同样遇到一台,我也用HP小蓝口,一直当不出发维修,看了你的帖子果断让客户拿来适配器。

网友:
是啊惠普戴尔就是不是原装电源都不充过电,感觉设计的很不人性化

网友:
讲解的很好 ! 学习一下.小白路过真厉害

网友A(2017-07-26):
前2天我也接到清华同方的 x1b 这个机子,客户故障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另外有时会花屏。机子到时发现这个接口和HP.DELL小孔带针尺寸相同。于是用DELL的头试了一下,发现待机0.024A,触发有到0.06的跳变,回落到0.033,不上电了,后来又试了惠普的头,也是一样的电流。因为是二修机,心想是不是被做手脚了,所以叫客户隔天拿原配适配起来。原配适配器拿到后,接上电,果然是可以开机的,开了几次故障确实和客户说的一样,能开的时候多,偶尔有开不了机子,另外也是偶尔会花屏,毫无规律。拆板子测了一下中间针的电压,用HP,DELL的中间针都是测到4.4V,原配的测到0.4V电压,另外接口边上有个LED白灯会亮,其他接头不会亮,应该是适配器检测没有通过。这检测信号有谁有方法绕过,请高手告知。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2天我也接到清华同方的 x1b 这个机子,客户故障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另外有时会花屏。机子到时发现这 ...

没图纸,无法知道是什么设计的,, 唯一的办法是找个报废的 电源 拆的线接在可调电源 修机器

网友:
以后修机还得小心了,又多出来个中间针取信号的牌子了

网友(2017-09-13):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真恶心,我这个是不认硬盘

网友:
清华同方不是一直都是普通接口吗?我还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

网友:
正在修一台,没图还是没见过的。太好了

网友:
我都死修大半天不开机!!!!我去

网友:
清华同方不是一直都是普通接口吗?

网友(2019-05-15):
没图纸,无法知道是什么设计的,, 唯一的办法是找个报废的 电源 拆的线接在可调电源 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