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450CC 不出CPU 供电

楼主(2017-04-05):
同行拿来,说开机不亮。插上电,电流就跑到0.26A定住了。如图
拆了主板测没有CPU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对着RT8885A 测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供电开启都有。
会不会是芯片有输出,保护了?但用示波器测了控制极也没有波形,一次都没有。这样下来半小时过去了,
试着刷一个bios。涛声依旧。到这里,思路一下子被堵住了。华硕没图纸不好弄啊 ,还是一步一步查把。
除了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所以直奔好信号去,,,,
PM_PWROK_PCH 3.3V

ALL_SYSTEM_PWRGD 3.3V

好信号都有了,CPU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呀。为什么不出CPU电压呢?
不死心再刷一个BIOS,还是不行。真没思路了,直接换桥。没证据心里虚得慌。想想就不换了。
看着主板发呆,,,,板载内存,头脑闪过一个信号,DRAM_PWRGD 这个信号还没有测。会不会是他问题呢
看着点位图信号为
H_DRAM_PWRGD

明显电压不对,此信号有内存供电经R0304上拉去三个地方,一个受控于G极为ALL_SYSTEM_PWRGD
MOS管。换了Q0302还是不行。另两路分别到桥和CPU.
心里忐忑的想千万不要是CPU 不然这就白弄了。割线断掉与桥相连的。1.5V的H_DRAM_PWRGD不被拉低了。
换了J8E10几秒才亮机。最后找了一个ME合成,开机正常了。

自己合成的bios 板号是X450CC REV 2.03 内存贴纸是X450VC 8个显存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哟

网友A:
华硕机器不好修 能这么快搞定 很不错

网友:
ASUS的电脑真心不太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器不好修 能这么快搞定 很不错

维修过程是有多蛋疼,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思路很另类啊!

网友:
内存电压好信号 出了问题

网友B:
断掉去桥的那一路没影响吗?

网友:
这华硕的修个CPU供电还真复杂

网友:
楼主挂断了桥那一路,PG正常了,说明是桥的问题,换了桥就可以了,上面的兄弟,没认真看

网友:
华硕的只有找点位图对着修了

网友:
这帖子版主应该给个精华

网友:
H_DRAM_PWRGD 故障 这个在实际维修中还是不好查的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掉去桥的那一路没影响吗?

没问题,那时CPU电压都出来了。跑到0.37不动。最后就换桥好了
帮忙加个分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