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不跑码

楼主(2017-04-05):
P_VCORE_PG 1.15v
P_VRMPWRGD 3.3V
时钟第9脚 C_PG 3.3v
IO第69脚 CK_IORST# 3.3v
南桥 VRM_PG 3.3V
还有哪里需要检查 ?
华硕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那就刷BIOS吧。。。。

网友:
轩辕思天版主发过一个不跑马的维修案例,你可以按照他的思路试一下。

网友:
考虑下干桥吧,G41南桥82801GB容易坏

网友:
条件都正常 换南桥

网友:
G31\G41条件正常不跑码,GB桥坏多啊!

网友:
测测CPU时钟和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gb桥坏的不是一个两个了

网友:
VRM_PG 这个是跑码的最终信号吗

网友:
VRM_PG 这个是跑码的最终信号吗, 还有没有其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