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88不跑码

楼主(2017-04-05):
V星MS-7788不跑码,各大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A13 A14时钟都有,刷过BIOS,加焊过桥
顺便吐槽一下有些主板修好之后拿回去出现死机不稳定的,还有电源也坏又烧东西的,不知道台板还有维修价值没

网友:
没说有没有复位,,,。。。

网友:
CPU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台板有没有维修价值实际是客户说了算啊

网友:
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一般烧io的修好久让客户把电源也换了 不换不保修

网友:
CPU复位这方面,CPU到PCH的DMI总线等等,是否都正常。台式机主板有没有维修价值,完全是看市场环境来决定。

网友:
一般复杂的就不修了

网友:
坐等观望中

网友:
这是对我很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