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sb 测量后只有3V

楼主(2017-04-05):
电源5vsb 测量后只有3V,绿线也只有3V,电压偏低,短接绿线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检测那个地方。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A:
修电源的辅助供电。就是待机5伏。

网友:
那就先把待机的5V先修好,,,

网友B:
都不能先换个电源看一下?

网友C:
估计是有电解鼓包或漏液了。

网友:
估计有电解鼓包或者漏液引起的。

网友D:
5VSB有问题,先换电容试一试............

网友D:
另外建议楼主先上几张内部图片...............

网友E:
先上电源牌子型号,内部图片。
最好看清楚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的辅助供电。就是待机5伏。

可能是这个电源 PWM 芯片 在后级 用的5vSB 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能先换个电源看一下?

这个感觉 楼主肯定是确认电源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有电解鼓包或漏液了。

这个可以明显观察到
楼主没有上图不知道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SB有问题,先换电容试一试............

就是说可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建议楼主先上几张内部图片...............

是的 还是内部图 比较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上电源牌子型号,内部图片。
最好看清楚主控芯片。

这个估计是嫌麻烦 没上的
上来问下 那些地方 可能引起的 和思路的

网友:
还是上个内部图 比较直观
可以知道电源是什么结构
5VSB 只有3v 肯定得先把辅助部分 修好

辅助部分如果是分立元件
可以尝试更换两只滤波电容

更换TL431 检查两只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可以尝试更换431

辅助部分集成IC
一般可能是后级滤波电容
分压电阻 TL431
光耦
初级部分 供电脚的 滤波电容

电压低于5v 稳定没有跳变
一般可以直接尝试更换光耦

网友:
补图让高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上电源牌子型号,内部图片。
最好看清楚主控芯片。

支持,不同得IC 检修思路不同..........

网友:
圈的电容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