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打游戏掉电

楼主(2017-04-05):
板号是X450CC,REV 2.1,可以正常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温度也不高,看一天的高清电视也不掉电。拆机检查,各大供电完整,显卡电压有点波动,由0.9迅速降到0.7,马上再升到0.9,电脑工作正常。路过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都找出故障点了还分析啥!

网友:
这供电的电容可以先换换来试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芯片和MOS管。电容都换了。没解决到问题

网友:
重点先排查下这个显卡供电为何会出现不稳定故障       先插PWM原件

网友:
电压波动也许是正常的,节能技术,不过可以先换相关的MOS管和供电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找出故障点了还分析啥!

我不确定是电压波动引起的,因为除了游戏,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芯片和MOS管。电容都换了。没解决到问题

听你这摸一说,我更加没有心思修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修

网友C:
遇到过一台和你现象一样的,重做显卡无果,直接换了个问题解决。

网友:
搞显卡啊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打个官网的驱动看看,刷个BIOS,不能可能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台和你现象一样的,重做显卡无果,直接换了个问题解决。

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